[求助] TSMC22 PMET layer

楼主(2022-01-27):
请问TSMC22制程里面,PMOS周围的那一个PMET layer,是什么材料做的,作用是什么?
在网上实在是找不到答案,fab的设计文档里解释很模糊

网友A:
哪个只是标识层,参与逻辑运算,影响几个光罩的产生,但不是本身是什么材料,实际情况很复杂;一句话两句话解释不清楚

网友B:
HKMG工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只是标识层,参与逻辑运算,影响几个光罩的产生,但不是本身是什么材料,实际情况很复杂;一句话两句话 ...

请问有什么文档讲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KMG工艺技术~

可以详细点吗/(ㄒoㄒ)/~~

网友C:
28nm以下工艺一般使用high K metal gate,而PMOS和NMOS的highK metal gate的metal stack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标记出来,如果我没有记错,28nm HPC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层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百度highK metal gate的制造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文档讲这个吗?

没有简单的资料,要找是很多文章和专业讲工艺的了,就是HKMG工艺的变化了,也就是现在的POLY不是多晶硅了,是金属层。

我说很复杂,因为这个本来就有gate first/gate last的技术之争,然后就主流的gate last又有hk first/gate last和all last的区别;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以前工艺,POLY就是多晶硅,只是N/P注入不同,画N注入就是N,画P就是P;现在不是,现在多晶硅只是个dummy,后面要拔掉的,再poly的地方一层层做金属上去来调整Vth,有很多层,N/P里面有的金属层是一样的,有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nm以下工艺一般使用high K metal gate,而PMOS和NMOS的highK metal gate的metal stack是不一样的,所以需 ...

你是说PMET就是HKMG里面的PMOS的metal gate吗?我查了一下,PMOS和NMOS的金属栅材料不同,前者是TaN,后者是TaAL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简单的资料,要找是很多文章和专业讲工艺的了,就是HKMG工艺的变化了,也就是现在的POLY不是多晶硅了 ...

HKMG后栅工艺中,金属栅不是只有两种材料吗?PMOS一种,NMOS一种,你是说PMET这个layer就是金属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KMG后栅工艺中,金属栅不是只有两种材料吗?PMOS一种,NMOS一种,你是说PMET这个layer就是金属栅吗
...

当然不是,是好多种材料叠上去,有相同的,有不同的,最后构成N/P,这个太复杂了MET是标识,这个一开始就说了啊,只是用来协助产生后续光罩的,本身不代表任何层次.

附图是比较贴近实际工艺的,但和实际工艺还有差异的,你可以看到是很多层叠上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再28/22,TSMC彻底和其他几家代工厂拉开差距,工艺难度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是好多种材料叠上去,有相同的,有不同的,最后构成N/P,这个太复杂了MET是标识,这个一开始 ...

嗯嗯。。。协助产生后续光罩,进行逻辑运算,您能给出一个资料范围吗,我自己去查一下,我不知道这算是哪方面的知识,所以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先把HKMG弄明白,PMET应该跟s28 p4一样,参与逻辑运算,区分N,P管,使生成的金属栅功函数不同

网友(2023-11-06):
学习了,很好的贴子

网友(2024-10-30):
学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