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ectre参数扫描第一组一直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28):
如图,不扫描只跑一组没问题,但是参数扫描不管范围怎么设置,第一组必然会报错,,,虽然不是很影响使用,但是软件有小问题心理上就很难受,,,希望遇到过的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对已有结果用RE-run;
后续的仿真可能就不报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对已有结果用RE-run;
后续的仿真可能就不报错啦;

我装了191,,,发现是211的问题,ADEL好像都没事,但是EXPLOER下参数扫描第一张图一定出错,而且仿真速度191还比211快一些,,,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