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吧,pex能跑,但是calibre生成不了

楼主(2022-01-28):
这是报的错误,麻烦大家看一下,谢谢大佬们!

(45RFSOI_rf pmosx symbol)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8 column 5 of file /home/ghq/Kit/PDK_45RFSOI-RF_V1.2_0.6/PEX/xRC/calview/45rfsoi_calibre.cellmap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 Stack Trace >>>
lineread(inport)
(line = lineread(inport))
while((line = lineread(inport)) when(listp(line) (rval = errset(&)) if((rval == nil) then unless(& & &))))
prog((inport line rval) (fname = mgcExpandFile(fname)) unless(mgc_rve_is_file_readable(fname) return()) (inport = infile(fname)) while((line = lineread(inport)) when(listp(line) (rval = &) if(& then &))) ... )
mgc_include(mapfile)
return(mgc_include(mapfile))
prog(nil (mapfile = mgcExpandFile(mapfile)) unless(mgc_rve_is_file_readable(mapfile) return()) return(mgc_include(mapfile)))

楼主:
cellmap用的就是pdk带着的

网友A:
PDK_45RFSOI-RF_V1.2_0.6,是不是calibre不能识别路径名中的横线“-”,改成下划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_45RFSOI-RF_V1.2_0.6,是不是calibre不能识别路径名中的横线“-”,改成下划线试试 ...

不是这个原因,这是安装的默认路径,DRC和LVS都可以跑

楼主:
可能是环境配置的原因,公司服务器上确实能生成

网友(2023-04-27):
calibre的版本问题,奇怪的是我2022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4-10-16):
最近遇到了完全同样的问题,请问大佬最后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5-04-07):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环境配置的原因,公司服务器上确实能生成

  最后具体原因找到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