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电荷泵结构问题

楼主(2022-01-28):
大家好,如图所示,黑色线条部分为PLL中普通电荷泵,但存在一条电流通路对vcon充电,如红色所示,导致在N,P均关闭时,vcon会由于红色通路充电,请问这个结构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你这电路后面应该直接接VCO吧?

网友A:
你这电路也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也不全

VCO省略了,只画了CHP模块..

网友:
这太少了,看不出来,可能这个电流源只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连在这里的

网友:
快速启动?

楼主:
我刚刚重新发了一个帖子,有更加细节的图片,您可以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重新发了一个帖子,有更加细节的图片,您可以看看,谢谢!

用来trim的,你可以简单搜索学一下,这是个完成的工程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trim的,你可以简单搜索学一下,这是个完成的工程项目吧?

嗯,是反向别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反向别人的

这些管子是tapout后 用来调整电路用的 最后一次修改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