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后仿真

楼主(2022-01-28):
请问各位大师
我的电流镜后仿真
倍数的电流都不会是正确的是有什么可能性吗
我使用1:8的比例设计
但是后仿真都只有7倍
我有看比例8的VGS跟VDS电压都和比例是1的那颗差不多
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
这些VGS/VDS都是保证管子在饱和区吗?
沟道加大试试
把8的分文8个 电流为1的size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个,看下layout的WPE/STI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