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以及驱动应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2022-01-28):
小弟研一,现在想设计一款简单的buck dcdc芯片,大概最高电压不超过20v。对于这种应用的开关管以及驱动电路应该如何选择呢。按理来说开关管应该选择导通电阻最小的,小弟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去工艺库找到了一个DMOS,但是仿真傻眼了。

这种DMOS管子的导通电阻应该看哪个为准?对于这种管子施加的驱动信号要为多少伏左右才好呢(阈值电压大概为1.3v)?

谢谢大家!!

网友:
从你仿真的结果来看,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你说的做开关管导通电阻小,根据mos管的工作条件去选择工作点

楼主:
可是vgs是10v左右 按理来说不会吧

网友(2025-01-06):
region=2这个开关管不能在饱和区吧,开关管应该是线性区电阻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