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原理图界面的Probe的颜色如何修改?

楼主(2022-01-28):
画图时候关联原理图再添加Probe会在版图上显示出对应的连线,可是原理图界面中可选的颜色太少了,很多线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容易误判,影响效率。有没有方法可以修改下这个的颜色。

网友:
版图LSW框口打开Edit Display Resources,然后修改图中的y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多也就10种吧,再想更多就不知道了

网友:
CIW界面: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Edit,将y0-y9的line style都改成粗线,会方便辨认的多。设置好后保存,下次再lo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