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实践2 高增益两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2-01-28):
已更新:
模拟IC基础理论部分
1   模拟IC之始
2   偏置电路基础
3    基准BGR的理论基础
4    运放的理论基础

模拟IC实践部分

本贴为实践2 高增益两级运放设计
带书签电子版已上传,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拖到最后去下载

目录

声明:帖主为模拟IC新手,帖子主要记录模拟IC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同时做为个人的学习笔记,方便以后回顾和查找。

1 概述
  在集成电路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性能指标进行不断的折中和优化,电路性能肯定要有取舍,不可能所有性能都很好,因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将待设计的电路性能参数区分对待,也就是“两点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比如,在设计LDO时,其中的运放要求高增益来减小静态误差,这个时候高直流高增益就是我们的主要设计目标。
上图就是一种比较经典的LDO设计,输出稳压为1.2V,其中的运放为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有较高的增益。

而在一些pipeline ADC或者sar ADC中,需要一个前端放大器将微弱的音频信号放大,由于后续电路对信号摆幅的限制,不能将信号幅度放大过度,这种放大器的增益一般在6~15dB,我们需要重点的关注运放的线性度和驱动能力,让信号在被采样前不会失真。如射频中接收机常用到的低噪声放大器LNA,也是需要关注其低噪声,线性度等指标。
上图为一种简单的LNA低噪声放大器,以后写接收机设计时可能会讲讲,注意这些模块用的器件都带rf标志,都是用在高频的器件。

在上篇帖子实践1 最简单的CMOS设计中进行了一个两级运放的设计,第一级是五管差分,在这篇帖子中,为了实现高增益,把五管差分换成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实现一种较高增益的运放。

2 性能指标主要性能指标
电压电压:3.3V
工作电流功耗:<40uA
直流增益:     >100dB
负载电容: 4pF
增益带宽:>4MHz
相位裕度:60°
其他性能指标
摆率: >5V/s
输出摆幅:-1.5V~1.5V
CMRR: >80dB
PSRR: >80dB

3 设计与仿真3.1 运放主体结构
选择折叠共源共栅+CS组成两级结构
Cm为补偿电容,Rm电阻消除Cm引进的RHP零点。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一般能达到60~70dB,第二级差不多30到40dB,总增益>100dB。

3.2 偏置电路的结构
偏置电路主要是给运放各层MOS管提供偏置,结构如下:
其中Ibias1和Ibias2由基准电流源产生,在这里不单独设计了,在仿真中直接给1uA,

3.3 整体运放电路结构
我用的工艺是smic.13工艺,目前的话集创赛的艾为杯,圣邦杯的题目还能用一些.18的吧,我看好多都是60nm.45nm的工艺了,不多说了,工艺越小手算现在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虽然不准,但是一定要会,这样才能大大减小调电路的时间。
OK,先来调直流
功耗40uA的话,每一级给个20uA,过驱动电路给个100~200m,
先把偏置电路调好,
直流仿真如下:
如果出现直流点的数字太长,在CIW窗口输入
aelPushSignifDigits()
()里为你自己想要数字的长度:
如,我想要四位有效数字
显示的电压就变短了,不然太长了看的不太清楚
然后开调!
手算+参数扫描
把每条支路的电流调对,Vdsat>120m,就差不多了,然后再去调主体运放。
主要电流调对,然后差分对管的gm50~100以内,CS放大器gm调到200多吧,
我就调到上图这样,调不动了,能用就行,开始摆烂了。
来看AC仿真:
折叠共源共栅:
60多dB,差不多了,能接受,碰到了零点,不管,最后来调Cm,Rm频响。
看CS:
200多倍,40多dB,和第一级加起来差不多100dB,
来看总体AC:
Av可以了
现在调Cm,Rm
把GBW调到4MHz,PM>60°
按下快捷键V,出现白色竖线,把竖线拖到0dB,
最后调到GBW>4Mhz,PM约为60°,完成指标

到这里主要的指标已经结束了,其他次要指标按照上篇帖子的方法仿真即可,
最后要还是要修调的,为了画版图的方便,把一些大的管子拆成小管子并联和插指

总结
本贴实现了一种高增益的两级运放,是 实践1 最简单两级运放的一小步进阶设计,写这个帖子主要是太久没调电路了,练练手感,同时为下个帖子全差分高增益运放做铺垫。
全差分运放的主要难点就是调共模反馈,stb仿真调稳定性
其实运放的主要难点就是频响和反馈,帖主作为新手,也正在慢慢学习中。

最后,要过年了,祝能看到最后的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电路图

实践2 高增益两级运放设计.pdf

带书签电子版笔记

网友:
Very good SOP, gm/id also a good way to design LDO

网友:
谢谢分享,嘉心糖都是很厉害的人!

网友A:
楼主偏置电路的设计有没有教程呀,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偏置电路的设计有没有教程呀,想学习一下

结构的话我参考的是这本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王忆 编著》 你可以去看看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王忆 编著.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的话我参考的是这本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王忆 编著》 你可以去看看
...

多谢多谢

网友(2022-06-07):
蹲一下全差分的笔记~

网友:
为什么M9和M10要那样接而不用常见的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呢?

网友(2022-12-14):
谢谢分享,嘉心糖都是很厉害的人,不过手算真的是太麻烦了,而且也不太准,gm/id方法几乎一步到位了,不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2023-11-16):
想问一下楼主的LDO怎么调的 或者参考的是什么资料呢?

网友(2023-12-19):
你好,问一下共源共栅电流镜那里为什么是两路呢?

网友(2024-05-27):
老哥你这个结构开环就能偏置吗 需要接成负反馈才能确定第一级输出的共模电平把?

网友(2024-08-20):
感谢分享!有个疑问,我见过将补偿电容接到M5的漏端的,这两种接法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2024-12-07):
我也看了这个,第二级用30uA的电流,几十um/1um的尺寸,结果增益太高了,大概50多dB,第一级也有86dB,密勒补偿之后主极点好低,不过还是满足4GBW.我现在想把增益做低一点,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现在增益太高,主极点p1太小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捉到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运放通过stb闭环仿真下得到的GBW,比开环仿真下的GBW小2倍多,这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