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cell的lvs问题

楼主(2022-01-28):
请教各位:

没加tap电位的stdcell,跑lvs时怎么设置,才能waive掉没有电位的lvs error?

网友A:
我当时是自己改的LVS的文件,用LAYOUT TEXT语句ATTACH TEXT 到NW/PSUB上,因为左下角0,0点肯定是PUSB,CELL TRACK是固定的,上面NW位置也一定的,往里面5nm的坐标,打TEXT,然后LVS里面加上这两层TEXT,和ATTACH语句。

网友B:
全部调用到一个cell里,把tap 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是自己改的LVS的文件,用LAYOUT TEXT语句ATTACH TEXT 到NW/PSUB上,因为左下角0,0点肯定是PUSB,CEL ...

记得lvs gate那块有option可以设定,不知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调用到一个cell里,把tap 加上

都调到top里,可以逐个跑所有stecell的lv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调到top里,可以逐个跑所有stecell的lvs吗?

可以用hcell

网友:
做个通用的tapcell ,过了LVS 再删掉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