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如何将ADE XL的窗口单独拉出来

楼主(2022-01-28):
咨询一下,ADE XL的窗口附着在原理图旁边,如何可以将其拖拽到新的窗口的?

网友A:
新建or打开现有的adexl的时候,最下面Open in选new window就是新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or打开现有的adexl的时候,最下面Open in选new window就是新窗口了

果然可以,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