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混合信号设计方法学指导读书笔记

楼主(2022-01-29):
1-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建模
1-1 混合信号建模 (Verilogams)
1-2 模拟建模(VerilogA)
1-3 数字建模 (verilog)
1-4 实值建模 ( RNM )

楼主:
模块的工作方式不是仅有增益路径定义,而是通过输出信号对所有输入信号的相依性。为了建立一个好的模型,它应该仅在正确连接的时候通过正确的响应~
一个良好的建模习惯是为控制特征定义参数或者变量,然后为这些特性指定初始预测值作为参数的缺省值
可编程增益的模型的性能指标:
1- 模拟输入(INP INN)是纯差分信号
2- 增益由一个3位总线(Gain[2:0])控制,增益的范围是从dbmin(000)到dbmax(111)
3- 差分输出信号中值是电源激励信号(VDD,VSS)的一半,而且如果被过驱动将会饱和在电源电压电平
4-在正常工作状态,每个输出管脚都有标称输出电阻Rout
5-当使能信号(EN)为低,输出变为高阻
6-如果偏置信号(VB)或电源电压不在工作工作电平,则输出被强制为0

楼主:
1-1 混合信号建模 (verilogams)

楼主:
1-2 模拟建模 (veriloga)

楼主:
1-3 数字建模 (verilog)

楼主:
1-4 实值建模( RNM )

网友:
请问后面几个为什么只有标题啊

网友(2023-01-02):
楼主好,想问下第七章的实例,有没有源码什么的可以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