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核布线出错

楼主(2022-01-29):
编译工具14.6
芯片XC7K325T
生成DDR3的IP核,包含两个控制器,使用ISE生成的约束,在编译的布线阶段报错,
所有的东西,包括引脚配置,约束文件等都是使用的它本身生成的,为什么还是报错,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ddr_byte_lane_D.ddr_byte_lane_D/ififo_wr_enable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phy_encalib<1>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phy_encalib<0>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phaser_ctl_bus<7>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in_rank<7>
Unrouteable

Net:ddr3_k7_u0/c0_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1.u_ddr_phy_4lanes/in_rank<6>

网友:
这个提示信息少了,不好判断,给出的出错报告只是说这些网络无法完成布线,没有任何相关提示信息。

两个思路供参考:
1)你的工程中DDR3 IP的例化层次结构和ISE示例工程的层次结构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是需要修改ISE生成UCF文件,令UCF中的约束与你的工程例化层次精确对应。如果是这个原因,查看ISE的translate这一步的报告,可能会有info或warnning指出某些约束被忽略?我比较疑惑的是,如果这个原因导致的,应该不仅仅是这么几个网络报无法布线,可能有好多网络报错
2)设计的时序过不了,导致这部分网络布不通。这个原因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ISE MAP的时间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PAR的时间会非常长。

基于目前的信息,暂时只能想到这个思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