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AMS仿真时如何plots数字建模模块内部信号digital信号~

楼主(2022-01-29):
求问:AMS仿真时如何plots数字建模模块内部信号digital信号~

楼主:
是否可以调用TCL文件pro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调用TCL文件probe?

是支持的,在save option可以选。然后用simvision可以看

网友B:
tools-> results browser,先要选择存了数字模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 results browser,先要选择存了数字模块信号

问题解决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支持的,在save option可以选。然后用simvision可以看

我已经把save option下的所有选项都选中了,但是用simvision没有找到相应的数字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