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限流电路current limiter反馈环路分析

楼主(2022-01-30):
看到一个电路,一个片外电容带esr的传统LDO,我大概画了一下原理图,Mpass是LDO的功率管,它后边的是一个sensing管Msens,抽取很小比例的负载电流,和Isink 450nA做比较,当Iload过大时,可以通过V3反馈到EA的输出端V1,把LDO环路断掉,从而达到限流保护的功能。
这个电路除了LDO本身是三级运放的环路,limiter构成了一个四级环路,Isink--M6--M9--M1--Msens--V3, 限流电路的稳定性可能会是个问题,应该容易振荡,哪位大侠能分析下其稳定性和如何补偿?谢谢!

网友A(2022-03-05):
ocp也是三级,isink只是ref。主环路没看到补偿,主极点是输出吗?

网友(2024-12-08):
M9drain EAout是主极点,M9gate是次极点,RC补了一个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p也是三级,isink只是ref。主环路没看到补偿,主极点是输出吗?

输出是主极点,EAout是次极点,可能是esr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