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2-01-30):
运放提取R寄生参数后,出现与前方不一致的情况。分析了一下,看了网表,发现左下角的管子本来是m=2,但是提取出来m=1了:于是把前仿的管子改成m=1,出来的结果与后仿的结果一样,就是提取少了一个管子,各位大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该怎么解决了

前仿

前仿

后仿

后仿

电路

电路

楼主:
仿真的方法是接成单位BUFFER的形式,输入DC扫描,前仿输出是跟随的,后仿因为少了一个管子,就差了几十mV.

网友A:
LVS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过了吗。。

过了后提的

网友B:
可能是提取成两个m=1的MOS管。你再检查一下提取出来的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提取成两个m=1的MOS管。你再检查一下提取出来的netlist

看了,提取后只有一个管子;其他的每个都能看的到

网友:
奇怪,如果只提取一个M=1的MOS管, LVS怎么能过?这个MOS的l和w是m=2的mos管的两倍么?

网友:
看看提出来m=1的那个位置的后仿网表

网友:
建议直接修改网表 不要重新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