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跨导线性环的PMOS与NMOS的gm相关性

楼主(2022-01-30):
在class-AB运放的跨导线性环结构中,PMOS与NMOS并联,形成浮动电流源;

有同事说在设计这个跨导电流源的时候,需要gmp=gmn;

这个要求有什么依据不?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

网友A:
有图不,应该就是为了摆幅能力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不,应该就是为了摆幅能力一样吧

你好,就是图中画红圈部分;

就是说这个浮动电流源的PMOS与NMOS跨导要近似相等;

这个概念有啥好处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图中画红圈部分;

就是说这个浮动电流源的PMOS与NMOS跨导要近似相等;

感谢,我经验比较少,根据结构我认为这类似于推挽输出级,不仅楼主指出的两个管子,还有左边的两个管子,都要一样。这两个管子决定了Vout共源极最后的输出线性度,也就是上拉和下拉管的栅极电流,输出电阻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付费,我给你解答一下。

你好,怎么付费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经验比较少,根据结构我认为这类似于推挽输出级,不仅楼主指出的两个管子,还有左边的两个管子, ...

好的,我去查下资料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付费,我给你解答一下。

版主最近这么活跃

网友C:
class AB ,详细解释sansen书中有讲的,那两个驱动是决定静态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ass AB ,详细解释sansen书中有讲的,那两个驱动是决定静态电流的。

是的,现在就是说这两个MOS管的gm需要相近,有这个说法不?

sansen书中意思是vgs,W/L呈相关性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分析一下,gm相同会对你的设计带来哪些好处呢?没有好处的话,那就无所谓了。这个我之前也没有考虑过。因为pmos 和nmos corner都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分析一下,gm相同会对你的设计带来哪些好处呢?没有好处的话,那就无所谓了。这个我之前也没有考虑过。因 ...

也对哈,这个corner会加大他们的差异;

从目前来看没发现特别的好处;

网友D: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里原文是
For balancing reasons, M13 and M14 are usually desig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ir transconductance is equal in the quiescent 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里原文是
For balancing reas ...

你好,这个是一本书不,有相应的参考资料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一本书不,有相应的参考资料不?

   eetop.cn_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pdf (464.94 KB , 下载次数: 59 ) 一篇论文

网友E:
台湾的一篇硕士论文提到,这样做是为了让浮动电流源不影响增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湾的一篇硕士论文提到,这样做是为了让浮动电流源不影响增益

能给个连接或者名字吗,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连接或者名字吗,亲?

相关内容见附件,page25

网友:
多谢,多谢,我的理解是要在小信号的情况下,向上和向下的增益相同,但是corner下又感觉没意义~仔细读读看

楼主(2022-03-03):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需要咨询什么问题,针对每个问题的难易程度,我给你报价。双方同意后,即可。 ...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ADC带内噪底偏高的问题;

16bit sigma-delat ADC在输入带宽部分的SNR实测只有-60dB;

正常情况SNR应该在-80dB以上;

会是什么情况将ADC的噪底抬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