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FD/CP电流噪声积分范围

楼主(2022-01-31):
下面是ken kundert文章里面的描述,目的是将PFD+CP的输出噪声电流转换成输入参考抖动即Jee,但是上面的描述下降-40dB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确定噪声电流的积分范围?因为这个积分范围直接影响Jee的值,仿真的曲线和下面论文上面的差不多,也是后面会翘起来的,所以积分范围越大,这个Jee就越大,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流噪声的积分范围应该如何确定?上限频率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算jitter时,VCO, Divider, CP, PFD积分范围分别是多少。特别是VCO,它有左右相噪,是积分左边0~LO,还是LO~无限远。特别是VCO震荡在几十M或者几百MHz,这个积分是左或者右影响很大。Divider也是这样的,到底积分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我想把传输函数拟合和ken的这种方法拟合做个对比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来
所有用线性模型 对 所谓相噪的估计,实际都是对时钟 excess phase 抽样后功率谱密度的估计,而非真正的相噪。

相噪的 官方表达式是 L(f),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 clk 简化成sinewave,x(t) =A*sin(2*pi*f0*t+phi(t)),其中phi(t)就是excess phase

L(f)就是x(t) 归一化功率谱密度,简单的说,求完功率谱密度再除以(A^2)/2 (A^2/2是sin的功率),再取log10,得到dBc/Hz。然后坐标移动到f。  本质上归一化的功率谱密度,量纲是 V^2/Hz/(V^2) = 1/Hz=秒 。可以这么理解 L(f)关注的是载波一侧 1Hz内噪声的功率与载波功率的比值。

but,but,but,但是,可是,然而,工程上没有人去计算L(f) , 仿真工具也不是计算L(f) (我猜测的),为什么呢?
因为 x(t) = sin(2*pi*f0*t+phi(t)),会用到贝塞尔函数,而且还是phi(t)=sin 或者 cos时,对于其他形式的函数,还需要傅里叶展开,再做贝塞尔函数展开,再做无穷项乘积。。。
对于工程,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幸好,在小角度近似的情况下,也就是只要phi(t)幅度足够小,x(t) = sin(2*pi*f0*t+phi(t)) = sin(2*pi*f0*t)+cos(2*pi*f0*t)*phi(t),只要分析phi(t)的功率谱密度就可以了。注意这里要分析的是 phi(t)的two-sided psd ,说到two-side psd,在提一句,4kTR 是 one-side psd,单侧功率谱密度,而adc量化噪声功率谱密度的一种数学表达 del^2/(12fs) 是 two-sided psd,如果转换成单侧的应该是del^2/(6fs).
为了说明 要分析的是phi(t)的two sided psd,假设phi(t)=phim*sin(2*pi*fm*t)
x(t) = Asin(2*pi*f0*t+phi(t)) = Asin(2*pi*ft)+Acos(2*pi*ft)*phim*sin(2*pi*fm*t) =Asin(2*pi*f0*t)-A/2*sin(2*pi*(f0-fm)*t)+A/2*sin(2*pi*(f0+fm)*t)
x(t) one-sided Psd为 A^2/2 * del(f-f0)+(A*phim)^2/8* del(f-(f0-fm))+(A*phim)^2/8* del(f-(f0+fm))
归一化到A^2/2 ,频率移到f0  L(f)= del(f)+(phim)^2/4* del(f+fm)+(phim)/4* del(f-fm)
phim*sin(2*pi*fm*t) two sided psd  Sphi(f)= del(f+fm)*(phim)^2/4 + del(f-fm)*(phim)^2/4
L(f)与Sphi(f)刚好是一致的! 这就是小角度近似的意义。
注意因为这种一致,所以如果是在接收机中,只看只看 phi(t) two sided psd  一侧的影响就可以了。

而如果计算jitter,则phi(t) two sided psd  两侧都要算上,这是为什么呢?

解释如下

Sphi(f)是什么呢? 在jitter的定义中,Sphi(f)其实是 x(t) 在过零点附近 采集到的离散的点的 two-side psd,也就是excess phase 用1/f0采样,得到序列的two-sided psd,是离散信号的psd,呈现周期性,连续的周期的。
如果x(t)周期是1G,那么Sphi(f)的周期就是1G。
根据帕斯瓦尔定理,频域的功率的计算要计算一个周期的内的功率谱密度的积分。

pac仿出来的 ,我认为是 Sphi(f),而不是真实的L(f). (这只是我认为的,未证实。。。)

铺垫结束

回答问题
积分 理论上积分计算到 fvco/2,但实际 可能fvco/10也就差不多了。
为啥是40dB,这对应的是 可忽略的需要足够小,而40dB已经是100分之一,主要噪声的百分之一,认为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来
所有用线性模型 对 所谓相噪的估计,实际都是对时钟 excess phase 抽样后功率谱 ...

您好,感谢您的详细回复,但是我的疑问是电流噪声转换成等效输入Jee的积分范围而不是fvco,而且文章上面说的下降40dB是指电流噪声下降40dB吗,如果是那么这个范围也太小了,还是不太理解ken所说的足够噪声是指哪个范围,因为电流噪声在后面会翘起来,转换的Jee区别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