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楼主(2022-02-01):
各位大佬,calibre lvs 分层模式下,又不选hcell时,还是分层做吗

网友A:
是的,会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会自动

我的意思是,这里都不选,还是会分层做是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都不选,做出笑脸。选了match cells by name 底层NA2等若干cell过不了,其中na2 从版图网表看N管少了一只,多了一pin.感觉逻辑门AB一输入不可换了。其中电源为内部电源,线路也没定成lvs 约定电源,calibre gate option为all。电源地不在文件约定范围内的逻辑门,会识别成逻辑门吗?AB可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里都不选,还是会分层做是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都不选,做出笑脸。选了match cells by ...

你指定了的话,就严格按指定做;不指定,会自动匹配,但不匹配也不会报错,你看最终的report就知道了,会把匹配的都显示出来。

很多子CELL在版图上因为有其他线的TRACK,从版图角度看是有PORT的;但是电路上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指定名字,类似这种问题都要自己小心处理好。

楼主:
问题应该跟我底层NA,NO 输入没完全以线路有关。今天验证了一下,hcell模式下,gate option设aIl的时候,上层连线只认逻辑门端囗,只要把几个AB端逻辑门从清单中移除,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