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mic工艺中的二端口电阻和三端口电阻区别

楼主(2022-02-01):
小弟在学习一个smic的工艺库,里面电阻有两端口和三端口的电阻。但是我发现二者的schemtic一样,layout也只是相差了一个LVS层。以工艺库中的silicide n+ poly(rnpo)和silicide n+ poly (three terminal)(rnpo_3t)为例,二者的schemetic一模一样:
二者的layout也仅相差了一个名叫resp3t的lvs层(下图左面是rnpo,右面是rnpo_3t),三端口的版图也只留了两个接线端:
因此两端口和三端口电阻的区别体现在了哪里?(特别是三端口电阻多的一个端口体现在了哪?)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版图上两端电阻可以不用围ring ,三端电阻就必须围guardring了,guarding作为第三端,不过话说你电路上的symbol真的截图截的没错?

网友:
一个在sub上,一个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版图上两端电阻可以不用围ring ,三端电阻就必须围guardring了,guarding作为第三端,不过话说你 ...

已经解决了,我这个三端口poly电阻版图默认关闭了第三个端口的版图层,所以就看起来和两端口的一样,Q进去在参数设置里面就可以把第三个端口调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版图上两端电阻可以不用围ring ,三端电阻就必须围guardring了,guarding作为第三端,不过话说你 ...

抬个杠,三端也不需要围ring只要在p/nwell里面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抬个杠,三端也不需要围ring只要在p/nwell里面就好

请问三端围了ring,那么电阻是做在了pwell里还是psu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三端围了ring,那么电阻是做在了pwell里还是psub上?

都说了是抬杠,干嘛这么一本正经的。是在well上还是在psub上主要看你的ring向下接的哪儿。
我最近做的是BCD工艺自然是接到well上,而其他工艺,没那么厚也是可能接到psub上的。

网友(2023-10-12):
这个问题遇到过。我一般,这么干。两端电阻,如果有psd层,我就放在电源电位的NWELL 里;如果有NSD层,我就放在接地电位的ring里。三段电位,它就固定了电阻放在了哪个电位ring里。貌似两端电阻可以不放ring里,但是我习惯放ring里。望懂的前辈,给出详细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