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mic工艺中的二端口电阻和三端口电阻区别

楼主(2022-02-01):
小弟在学习一个smic的工艺库,里面电阻有两端口和三端口的电阻。但是我发现二者的schemtic一样,layout也只是相差了一个LVS层。以工艺库中的silicide n+ poly(rnpo)和silicide n+ poly (three terminal)(rnpo_3t)为例,
二者的schemetic一模一样:
二者的layout也仅相差了一个名叫resp3t的lvs层(下图左面是rnpo,右面是rnpo_3t),三端口的版图也只留了两个接线端:
因此两端口和三端口电阻的区别体现在了哪里?(特别是三端口电阻多的一个端口体现在了哪?)
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第三端接什么电位,有可能需要单独给电阻一个阱电位

网友B:
电阻的well voltage 会影响精度 好好看书

网友:
应该是多了一个衬底端口(阱电阻和衬底之间有个PN结)。这个工艺库应该是单衬底N阱工艺,所以不需要你连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第三端接什么电位,有可能需要单独给电阻一个阱电位

您好,这个是silicide n+ poly电阻,版图层里根本就没有阱的版图层,因此我感觉第三个端口应该不是体现在阱上吧,您还有别的见解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well voltage 会影响精度 好好看书

您好,这个是silicide n+ poly电阻,版图层里根本就没有阱的版图层,因此我感觉第三个端口应该不是体现在阱上吧,您还有别的见解吗?谢谢

网友C:
楼主调这个电阻单元出来“q”看看她的属性,你这个PDK是不是默认关闭了三端电阻的衬底那层图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是silicide n+ poly电阻,版图层里根本就没有阱的版图层,因此我感觉第三个端口应该不 ...

说了可能需要单独加衬底电位 阱不在你的版图上 就像你画MOS管 也要加衬底sub吧?这个电阻第三端同样的道理 楼上也说了 你可以看一下三端电阻的属性 看有没有打开衬底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调这个电阻单元出来“q”看看她的属性,你这个PDK是不是默认关闭了三端电阻的衬底那层图形? ...

果然有!可不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两端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三端口,有什么经验和技巧吗,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可能需要单独加衬底电位 阱不在你的版图上 就像你画MOS管 也要加衬底sub吧?这个电阻第三端同样的道 ...

Q一下之后果然有!可不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两端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三端口,有什么经验和技巧吗,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Q一下之后果然有!可不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两端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三端口,有什 ...

其实这个要看你designer的考虑 例如一些敏感电路的模块 会希望电阻在一个阱里 不希望收到外界电压的影响 或者电阻需要其他的阱电位 和电路的阱电位不一样 看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要看你designer的考虑 例如一些敏感电路的模块 会希望电阻在一个阱里 不希望收到外界电压的影响  ...

哦哦哦,谢谢大佬~

网友D:
3端电阻里面一般会引入寄生电容的模型,你可以仿真看看,对于有些电路这个电容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端电阻里面一般会引入寄生电容的模型,你可以仿真看看,对于有些电路这个电容还是很重要的 ...

谢谢!

网友E(2023-09-09):
三端口的包含阱电位的影响,精度会更高一些

网友F(2024-09-24):
引用 楼主:
果然有!可不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两端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三端口,有什么经验和技 ...

楼主,您好!我对比了一下您说的,3t和2t都有这个开关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2t电阻当3t电阻用呢?我觉得应该是3t电阻的模型里面有更精确的模型,这样方便design去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我对比了一下您说的,3t和2t都有这个开关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2t电阻当3t电阻用呢?我觉 ...

我现在觉得也是3t的更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端口的包含阱电位的影响,精度会更高一些

佬,精度差别能有百分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