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stb仿真时 phase margin出不来

楼主(2022-02-02):
6}9ZYP6UF~4)AR`5$}9LYU7.png 直接选择phase margin它不出来啊 ,但是从图像上能看出phase margin

楼主:
解决了 phase margin不能是负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phase margin不能是负值

请问楼主 负值是怎么出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负值是怎么出现的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54114725  EDA2a里面他仿真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负值 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