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用虚拟机跑仿真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2-02-02):
咨询一下,想使用VMworkstation虚拟机跑virtuoso仿真;

这个虚拟机的内存,cpu核数,硬盘容量等该如何设置的?

我发现跑仿真占用的内存并不大,但是很占用cpu;

楼主:
跑1000各corner就占用了95%的cpu

网友A:
内存一样占,跑个后仿真试试;反正我基本都设到自己电脑能支持的最大,比如电脑是8核心16线程的,这个基本照常设置;内存比自己电脑装的少设置个8G,比如我自己电脑64G,我就设置到56G。

有设置不够,跑死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一样占,跑个后仿真试试;反正我基本都设到自己电脑能支持的最大,比如电脑是8核心16线程的,这个基本 ...

我也差不多这样设置,你那边跑仿真占用cpu是多少的?

网友B:
多线程就用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线程就用的上了

多线程也用了,top里面cpu占用100%,不像服务器可以有400%的利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线程也用了,top里面cpu占用100%,不像服务器可以有400%的利用率;

我问了IT 好像这个400只是虚标 实际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IT 好像这个400只是虚标 实际是一样的

应该不会吧;如果是笔记本电脑虚拟机,这个参数和实际cpu使用率是对得上的;服务器的算力肯定要比单一电脑强;

网友:
linux的占用100指的是一个物理核心(一个线程)的100%占用率,所以400就是用了4线程的全部。哪个IT告诉你说是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