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第三章讲的自举技术的疑惑

楼主(2022-02-02):
PPT的0342,说是疑惑倒不如说我完全没看懂。我的简单理解:DC时,Cc的存在使流过R1 R2的电流为0,V+、R1 R2两端电压均相等;Cf不能起到负反馈作用,其两端完全可以有压差,这样Vout就可以是0,也可以是VDD,然后...然后我就不会了,求助论坛的高手讲解

另外bootstrap这种增益提高技术我在谷歌学术上基本查不到相关文献,另外论坛里说增益自举运放好像都是说gain boosting,跟这里的bootstrap也不是一回事...求高手来解释一下Sansen这个bootstrap的目的是啥。。按这一页PPT的说法好像是为了提高输入阻抗————即使真的提高了输入阻抗,跟提升增益有什么关系呢?

我水平太低,实在看不动了,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想谈谈这个bootstrap的含义,希望抛砖引玉,有大佬来回答下。
bootstrap我认为有把参数约束到一个固定的值的含义。

gain boost技术是说把cascode管的VGS约束到一个固定的电压,以增加输出电阻,提高增益。

在MOS开关中有一个bootstrap 开关,把栅源电压bootstrap到一个固定的电压VDD,以达到实现减小开关管输出阻抗及其变化的目的。

同理,这里的bootstrap表示把R1两端电压bootstrap到0,因而没有电流流过R1,所以输入阻抗看起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想谈谈这个bootstrap的含义,希望抛砖引玉,有大佬来回答下。
bootstrap我认为有把参数 ...

感谢很赞同你的理解

网友:
反馈电路交流短路 输入电阻无穷大,理论放大能力也是。但是在GBW内会有一个最大增益值,受限制于运放增益

网友(2024-06-25):
他这个很明显是,提高某些频率之下的输入阻抗啊,没毛病啊

网友(2024-10-14):
只动了输入阻抗吧,提高增益是不是因为相比电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