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提问smic18ee和smic18mmrf有什么差别啊

楼主(2022-02-02):
rf我知道是射频,是smicmm18rf里面比18ee多了一些射频器件吗?还是差别不止一点半点,新人学习的话应该用哪个工艺好啊

网友:
我的理解ee是有耐更高压的器件,10V以上的栅源和漏源电压,类似于BCD工艺。.18mmrf是3.3V的IO器件和1.8V的core器件,没有高压器件。

网友:
EE是内嵌式EEPROM工艺。RF相比较MS是多了射频器件,EE在MS基础上可以内嵌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