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求助

楼主(2022-02-03):
大家好,我在做LVS仿真测试的时候出现了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现在也已经检查了rules文件,发现还是这样,想求助一下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版图顶层的cell name和Calibre界面上填入的cell name不一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顶层的cell name和Calibre界面上填入的cell name不一致呗。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刚入门,还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在inputs里看看layout选项里的top cell是否和版图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nputs里看看layout选项里的top cell是否和版图对应

是对应的

网友(2022-05-10):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8-06):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你解决了吗?怎么办?

网友:
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你解决了告诉我一下 我们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C:
有一种情况是版图中没有电源或者地的连线

网友D(2024-03-12):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纯小白,卡一天了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纯小白,卡一天了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打算把617换成618试试,我师兄说他的617也跑不了LVS

网友(2024-06-22):
解决了吗,哥们

网友G(2024-08-13):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是版图中没有电源或者地的连线

你好,我应该是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应该是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加上电源地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8-27):
好像和 rules 有关;我更改了其他的Rules File 这个问题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