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工艺库mc仿真问题

楼主(2022-02-03):
UMC工艺仿真MC,module library全选择为mc,报图所示的错误,求大佬指导

网友:
maybe

找不到HR model file ..先确定mc有含电阻吧.  有些MC mos  only
可能不一定有  MIM/PIP , HR
另一个mc常碰到如MOS  MC MODEL  sub circuit , cadence 转出来mos  netlistm开头 , 这类 我手改net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