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数字

楼主(2022-02-04):
数字芯片ESD只能选择用IO来实现吗?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ESD clamp cell也可以,IO 不过是集成了clamp和ESD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clamp cell也可以,IO 不过是集成了clamp和ESD diode

您好,这个clamp cell是std cel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clamp cell是std cell吗

clamp cell也在IO库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clamp cell是std cell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