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打不开ADE exploer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2-05):
错误如下  ,版本是IC6.1.7.64b 我看launch里面有ADE exploer以为能打开  难道是IC617运行不了ADE exploer吗

网友A:
能打开的,是不是安装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打开的,是不是安装出问题了

我用的是别人已经全部下载好软件的虚拟机  。现在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B:
license问题。看看license文件里有没有FEATURE Virtuoso_ADE_Explorer,没有就用不了。
不过没觉得ADE exploer比ADE XL好在哪里,用ADE XL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B:
license问题。看看license文件里有没有FEATURE Virtuoso_ADE_Explorer,没有就用不了。
不过没觉得ADE expl ...

license在哪里啊大神,我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