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层 是一层特殊金属层吗?

楼主(2022-02-07):
是一种什么样的导电介质

网友:
科普:MOM,MIM和MOS电容有何区别?https://www.iczhiku.cn/hotspotDetail/G48ceJkYUlkUnE9sF8WzIA==

网友A:
MOM 其实一些高压设计会用  , MOM 可用 m3-m4  单位电容很小, 但可耐高压一般可50~60V  ,

MOM 那梳子形电容 如果没MODEL 要自己先MPW 去做TESTKEY 去知版图上电容多少 .
   SAR  A/D convert 有些cap split dac 会使用 MIM 那电容 . 有些会使用 MOM unit cap
  0.25um  use MIM
  0.11  use MOM type

PIP 会中间须要一层 mask 降低中间层当另极板,   一般0.35 ~ 0.5um  使用

MIM 0.25um 下使用 中间须要一层 mask 降低中间层当另极板 ,   如果不多一层 mask 降低 ,
  那就如前文用 MOM 方式 做藕合电容
=> MODIFY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M 其实一些高压设计会用  , MOM 可用 m3-m4  单位电容很小, 但可耐高压一般可50~60V  ,

MIM 那梳子形 ...

这反了吧

网友:
modify

modify

MOM 有分2 ,
一种  梳状 finger 那类同一层  , 先进工艺使用
另外一种MOM HV 环境
可耐压有些 process  200v MOM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