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2016版本的hspice教程

楼主(2022-02-07):
有没有哪位大哥有2016版本的hspice教程

网友(2022-03-09):
我也是这个版本,没有教程。但有问题我们可以交流。

网友A:
一般很少有针对某个版本的教程,但很多软件界面和语法等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有针对某个版本的教程,但很多软件界面和语法等都是相通的。

我安完2016版本后按照教程写了一个网表进行仿真后发现不出结果,就以为是教程的问题。后面换成09版本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今天刚把win  linux  才都搞好。Mark下,互相交流

网友:
如果是指waveview輸出不了的話,通常問題是出在.option

設定成.options post=2,目前用過的兩個版本都可以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