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楼主(2022-02-07):
请问大神们,在做soc项目时,如何只综合自己负责的小模块?

网友A:
顶层设置成这个模块,直接综合就可以。 TOP_CELL_NAME=BLOCK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设置成这个模块,直接综合就可以。 TOP_CELL_NAME=BLOCK_NAME

知道怎么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