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 的min cap下面为什么不能放mos管啊

楼主(2022-02-07):
项目用的Umc 110nm工艺,min cap用的是M4和M5,但是min cap下面不能放mos cap,也不能放其他的管子。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看看 DRC 报了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DRC 报了什么错

DRC如下

楼主:
common file 里面有写,但是不太理解

网友:
取决于design

网友:
个人理解为:有源区,栅氧的刻蚀或生长会导致不平,影响电容的精度,
可以和电路设计这商量一下,要不要冒这个风险。

网友:
对,就是电容精度的问题,这个是需要design把握的

网友:
UMC 110 的CMOS 还是SOI 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