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MOS 二极管应用功能求助

楼主(2022-02-07):
请问如图折叠输入级中M0、M1、M2的作用?

网友:
这是二极管连接方式,目的是ESD隔离?或者是电平调整?有没有大神解释下,两支路的理想电流源简化排除了电流调整。

网友A:
这样连接对吗,为什么M0和M1都接在vinp这一端,感觉电路都不对称

网友:
maybe M2 for cl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接对吗,为什么M0和M1都接在vinp这一端,感觉电路都不对称

抱歉,接错了,分别接两输入端

楼主:
抱歉,M0接VINP的漏端,M1接VINN的漏端

网友:
M0和M1作用相同,类似电阻,控制漏端电压不会过低;
M2的作用是,使得差分对管输出电压的压差不会过大。

网友:
作用应该是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