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选122.88MHz或者245.76MHz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2022-02-07):
经常看到,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
晶振有很多指标,这个完全经验之谈了吧

网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ystal_oscillator_frequencies

如果是RF的话跟chip rate/symbol rate关系比较大,122.88/245.76是3.84的整倍数,也是常见UART波特率的整倍数。

网友(2022-04-21):
这与主芯片以及应用场景相关,很多主控芯片内部自带PLL或者分频器,外部提供的122.88M就是作为参考时钟,由主控自己做分频或者倍频,这些特殊频点是根据内部分频或者倍频系数结合最终使用频点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