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份用totem做EMIR分析的操作指导文档

楼主(2022-02-07):
找遍整个论坛,都没有找到一个totem的使用指导,真难啊

网友A:
每个厂的环境都不一样,一点参数设置不对产生的错误都不一样。一般就是拿前仿网表xxx.scs和后仿的xxx.dspf跑,温度设对,普通110度,车规125度,仿真文件设置好,仿真步长尽量设置的短一些,够用就好。网表里include的地址确定正确,最后一行include上dspf文件。别问我要文件,那东西在厂里的服务器上,出来就不只251警告了。如果只是用totem看结果,把那个xx.db的文件打开以后,只看EM和IR项就好,电源和地上的IR≤5%,EM在average mode≤100%。在peak mode下能修到100%以下最好,层次修到M1就行了,修不100%以下的到出报告waive。好久没用了,都快忘了,信息仅供参考,不包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的环境都不一样,一点参数设置不对产生的错误都不一样。一般就是拿前仿网表xxx.scs和后仿的xxx.dspf ...

大神,你好,我就是不知道前面跑仿真的脚本怎么设置,怎么跑,步骤是怎么样的哈,工艺文件就不需要了,后面用totem看结果以及signoff标准,我就很熟悉了,麻烦再帮忙说说前面EMIR仿真的脚本设置,以及步骤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5-17):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的环境都不一样,一点参数设置不对产生的错误都不一样。一般就是拿前仿网表xxx.scs和后仿的xxx.dspf ...

请问,em为什么只看avg, rms和peak不用看吗?为什么呢?IR drop为什么是5%以下?谢谢!

网友C(2022-10-26):
引用 网友B:
请问,em为什么只看avg, rms和peak不用看吗?为什么呢?IR drop为什么是5%以下?谢谢!
...

朋友,这三种模式下都要修改到100%以下的吧,我不知道谁说的另外两种模式不用修改

网友D:
10年前在海思用过^_^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的环境都不一样,一点参数设置不对产生的错误都不一样。一般就是拿前仿网表xxx.scs和后仿的xxx.dspf ...

你会配置环境么

网友(2023-09-09):
提供totem相关技术支持,或者顾问。

包含EMIR(动态和静态),ESD pathfinder。

若有需求,可加微信swanwings,详谈说出你的问题,我可提供解决办法,或者debug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年前在海思用过^_^

大神,现在转电路了?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B:
请问,em为什么只看avg, rms和peak不用看吗?为什么呢?IR drop为什么是5%以下?谢谢!
...

大佬,问一下用脚本跑完totem后,怎么导入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就是不知道前面跑仿真的脚本怎么设置,怎么跑,步骤是怎么样的哈,工艺文件就不需要了,后 ...

大佬,你好,我totem用脚本跑完后,怎么导入了,我不知道怎么导入,只是在totem界面重跑最后的指令。

网友E:
run_totem_loaddb指令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un_totem_loaddb指令就打开了

你好,我输入这个指令,他显示无效了?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三种模式下都要修改到100%以下的吧,我不知道谁说的另外两种模式不用修改
...

大佬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F:
大哥我也求一份totem的使用指南

网友(2024-05-22):
运行totem需要专门c的license吗?

网友(2024-10-23):
同求一份totem的指导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也求一份totem的使用指南

请问后面您得到了这个指南了嘛,可以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