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增益仿真问题

楼主(2022-02-08):
仿一个PGA的共模增益,testbench如图1,v1加直流电压,v2的ac magnitude为1V。仿真结果为图2(其中绿线表示输出端口紫线表示输入端口的曲线),为什么我的共模增益很大?是我仿真的问题吗,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网友:
Is 13.9 dB a lot? Why is the input not 0 dB?

网友:
共模抑制比看的一般是CM输入到DM输出的增益,一般会比CM输入到CM输出的增益低,理想的不带mismatch的电路一般仿真不出来CM输入到DM输出的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