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LVS REPORT XR is on

楼主(2022-02-08):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跑LVS时遇到这个warning,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2022-03-17):
同问,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2024-01-26):
XR=Disable creation of XDB when comparison result is CORRECT
xr=比较结果正确时不创建xdb
说明没有软连接错误!这项不选就不报了!

网友(2024-11-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取消勾选LVS Options>>Report>>LVS Report Options选项下的XR=Disable creation of XDB when comparison result is CORRECT后正常了,有类似问题可以试一下。我理解的是选中这个选项,LVS在比较结果为CORRECT时会禁止XDB的创建,导致警告。同时在进行PEX时,勾选了LVS Report Options中的XR,会产生错误,Error:: restore of XDB failed.Unable to read layout to source cross reference information.就是没有创建XDB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