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下走金属线 可以吗?

楼主(2022-02-08):
MIM电容底层金属层为M3  下面走M2电源线
会产生什么效应?? 有什么影响??
电容为滤波性质的电容 底层接GND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射频线或者敏感信号线都可以走的

网友:
你是对GND滤波,考虑下寄生电容有多大?电源线是否比较干净

网友A:
底层金属是M3的话,您确定是MIM电容,而不是MOM电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金属是M3的话,您确定是MIM电容,而不是MOM电容嘛

MIM电容 工艺就这样

网友:
本质加一个电源对地的电容嘛,算个容值告诉电路,问他能不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层金属是M3的话,您确定是MIM电容,而不是MOM电容嘛

他用到mim电容,是不是就表示对容值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用到mim电容,是不是就表示对容值要求比较高。

我是觉得MIM电容是最顶层的两层金属,现在一般不会有顶层是M3或者M4的制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