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CHP结构问题

楼主(2022-02-08):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个PLL中的CHP结构如图1所示,其余部分与传统CHP类似,但多出来了一个灌电流通路(红圈内所示),由两组信号线控制,名为osteeredb和OPCb,如图2.即在UPB和DN都关断的情况下,也持续有一个电流灌入到Vcon,波形如图3.这样看起来Vcon的纹波反而更大了,不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啊 明白了 用来trim的 前仿看不出来。你要做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明白了 用来trim的 前仿看不出来。你要做后仿

谢谢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清晰:  当Vout(vcon)上下MNOS和PMOS都关断时,Vout(vcon)应该floating才对,加入的这个灌电流会导致vcon上升,不太清楚是trim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清晰:  当Vout(vcon)上下MNOS和PMOS都关断时,Vout(vcon)应该floating才对 ...

后面直接控制VOC的话,FLOATING 电平会掉的,这是模拟信号,后仿真RCC抽出来之后变数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清晰:  当Vout(vcon)上下MNOS和PMOS都关断时,Vout(vcon)应该floating才对 ...

小数环引入固定offset电流,目的是锁定状态时在PFD输入端引入一个固定相差,改善“PFD+CP”组合的线性度(相差到输出电荷的传函)。这个线性度会影响到DSM的噪声贡献以及fractional spu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环引入固定offset电流,目的是锁定状态时在PFD输入端引入一个固定相差,改善“PFD+CP”组合的线性度 ...

谢谢!好像的确如此,仿真结果显示Fback和Fref确实引入了一个固定相位差,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直接控制VOC的话,FLOATING 电平会掉的,这是模拟信号,后仿真RCC抽出来之后变数很大
...

好的,谢谢~我跑跑后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环引入固定offset电流,目的是锁定状态时在PFD输入端引入一个固定相差,改善“PFD+CP”组合的线性度 ...

为何在fback和fref之间引入一个相位差可以提高线性度,不知道有没有采用类似结构的论文可以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