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 优化为什么会影响形式验证结果

楼主(2022-02-08):
如题,本人在做dft netlist VS pr netlist的FV时,结果fail,经检查发现是由于scan chain 优化导致,请教路过大神,为什么scan chain 优化会导致FV fail?后端工具优化时不应该首先保证逻辑正确性吗?如果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感谢大神。

网友A:
是不是做了scan re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做了scan reorder

是的,但不知道scan reorder后导致FV fail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B:
scan in 端口和data 端口 都是 寄存器的逻辑一致性检验点,scan stitch 和 reorder 都是改变了它的连接逻辑,当然会报不一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般是把scan enable端 disable,让工具不看scan in 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an in 端口和data 端口 都是 寄存器的逻辑一致性检验点,scan stitch 和 reorder 都是改变了它的连接逻辑 ...

陈大版主什么时候回来的?盼了好几年,终于又见大牛回归论坛!
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 in 端口和data 端口 都是 寄存器的逻辑一致性检验点,scan stitch 和 reorder 都是改变了它的连接逻辑 ...

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2022-04-19):
我没我优化,但是形式验证存在问题,麻烦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