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1.2倍脉冲宽度的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2-02-08):
电源电压为4-8V,基准电压为1.2V,在使能信号EN的控制下,产生一个pwm,脉冲宽度为2us,产生一个pwm1,使其脉冲宽度为pwm脉冲宽度的1.2倍,即2.4us,怎样的电路可以产生1.2倍脉冲宽度,跪求大佬支招

网友A:
小数倍频?至少我没遇到过,从使能信号着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倍频?至少我没遇到过,从使能信号着手吧

从使能信号着手,不也得1.2倍脉冲宽度嘛,因为使能信号和pwm脉冲一致啊

网友B:
新人回答 可不可以倍频后得到0.2倍宽度的脉冲,然后再和原来的波形加在一起得到;
或者       可不可以用延迟的方法得到0.2倍宽度的脉冲,后期trimming这个延迟时间以达到准确的0.2倍宽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 可不可以倍频后得到0.2倍宽度的脉冲,然后再和原来的波形加在一起得到;
或者       可不可以用延 ...

如果按第一种方法,得到0.2倍脉冲后,再与原先脉冲叠加在一起,怎么叠加呢

网友:
时间转成电压,1:1.2的电流分别对相同大小电容充电到相同电压幅度,时间就是1.2倍了。也可以用相同电流对不同大小电容充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