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set_verbosity用法

楼主(2022-02-08):
vcs uvm-1.1d的仿真环境中,想让某些组件不打印,但是因为是公共组件的原因,自己不好改,所以想通过uvm_set_verbosity把打印等级设置成UVM_FULL。我想把scb中main_phase中的打印冗余度设置为uvm_full,但是
./simv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nv.scb, main_phase,UVM_FULL,time,100 +UVM_TESTNAME=case0
./simv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nv.scb, main_phase,UVM_FULL,build +UVM_TESTNAME=case0
./simv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nv.scb, _ALL_,UVM_FULL,time,100  +UVM_TESTNAME=case0
./simv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nv.scb, _ALL_,UVM_FULL,build +UVM_TESTNAME=case0
都不行,请问uvm_set_verbosity这个指令该怎么用

网友A:
最后一种把最后选项build换成main,不过uvm1.1信息打印的部分源代码有bug,bug印象中应该是重复调这个pls arg会有问题,1.2修复了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种把最后选项build换成main,不过uvm1.1信息打印的部分源代码有bug,bug印象中应该是重复调这个pls a ...

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行

不该啊,我刚试了下是可以的,虽然我用的是uvm1.2
,但之前我也用过uvm1.1,你看下你的scb真的有main_phase吗?正常情况其实不建议在scb里用main_phase,应该用run_phase,你把最后的参数main改为run再看看呢

网友A:
我现在有些怀疑你的hierarchy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在你的scb里调get_full_name()打印出来看下hierarchy吗?或者把最后那个命令改为:./simv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 _ALL_,UVM_FULL,build +UVM_TESTNAME=case0 看下是否能把所有的component 的verbosity 设置为UVM_FULL

网友B:
只有这几种,得用time吧

网友:
可以看看log日志,在开始仿真的时候好像有打印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几种,得用time吧

可以再看下3284行放到queue里又做了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看下3284行放到queue里又做了啥

哦哦,phase执行时根据它设置verbosity,所以9个uvm_phase,12个task phase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phase执行时根据它设置verbosity,所以9个uvm_phase,12个task phase都可以吗?
...

是的,每个phase一进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遍历的检查每个component是否有做verbosity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些怀疑你的hierarchy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在你的scb里调get_full_name()打印出来看下hierarchy吗 ...

hierarchy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行,可能就是有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