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hopper运放噪声问题

楼主(2022-02-08):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folded-cascode结构的斩波运放,斩波位置为运放的输入与cascode管处,运放的输出有一个极低频的滤波滤除热噪声。但是最近仿真时发现cascode  PMOS管的斩波开关在某些情况下会提供较大的 1/f 噪声:
当cascode PMOS管(如图1中M6、M7)的衬底与源极短接时,上述斩波开关几乎不提供噪声;
而当cascode PMOS管的衬底接电源时,斩波开关就会产生较大的 1/f 噪声。(无论是noise仿真还是pnoise仿真都会得到相近的结果)

小弟在这里想要请教的是:
1、为什么出现上述情况?按道理来讲cascod管的衬底电位应该和chopper开关的噪声没有直接关系。
2、应该如何考虑运放中斩波开关管的噪声?似乎没有文献有专门提及过开关噪声的问题。

图1.所使用的chopper运放结构,出现噪声的斩波开关位置为箭头指示处

图2. 括号中为PMOS cascode管衬底接电源后的开关噪声

网友:
cascode衬底接电源之后,(开关导通时)电路的偏置变化了吗。
另外,可以先仿去掉开关(开关短路)时放大器的噪声。

网友:
前提你仿真是正确的,如果M6与M7一定要产生噪声,那么M4输出阻抗对M6的Gm退化不够,结合你反馈跟N-WELL接法有关,建议检查M4/M5输出阻抗,看是否进入线性区或者在饱和区边沿

网友A(2025-02-12):
请问后续有解决思路吗?我最近尝试加chopper时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噪声相比不加CH确实有减小,但还是有明显的1/f噪声,检查噪声贡献,发现是给电流镜斩波的那几个MOS管贡献的噪声,如果把这个CH去掉,低频就变成了电流镜噪声主导。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教请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后续有解决思路吗?我最近尝试加chopper时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噪声相比不加CH确实有减小,但还是有明 ...

有点时间忘记了,似乎是没有解决,但是后来做电路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几次类似的情况,一些不应该提供噪声的器件出现了很大的噪声,如果让现在的我来分析的话我更倾向于这是仿真错误,可以尝试用trans noise仿真看看噪声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时间忘记了,似乎是没有解决,但是后来做电路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几次类似的情况,一些不应该提供噪声的 ...

好的,那我用trans仿真比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我用trans仿真比对一下,感谢感谢~

佬 想问问有结果吗 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输入对管的bulk跟source相连 就看不到输入斩波开关的噪声,一旦输入对管bulk接地,输入斩波开关的噪声就会占主导  很奇怪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