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置特定时刻进行ac仿真

楼主(2022-02-08):
请教各位,IC617里如何设置  在特定时刻之后进行ac仿真?
我这边搭了个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网络,经过一定时间后电路状态才稳定。

网友A:
tran 设置里面找ac times ,可以在tran里面跑ac 等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 设置里面找ac times ,可以在tran里面跑ac 等小信号

请问这之后该怎么操作呢?设置的actimes是指:tran到这一时刻时,自动进行ac仿真吗?

网友B:
下面再加上你要做的ac仿真比如ac noise 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再加上你要做的ac仿真比如ac noise sp

解决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