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何SC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的flicker noise可以忽略不记?

楼主(2022-02-08):
请教一下大家:
1. 在ADC的设计过程中,大量的文献都在研究开关热噪声的影响,但是,开关的flicker noise(1/f noise)为何很少被提及?
2. 假如OTA输入对管的面积很大,OTA flicker noise(1/f noise)的贡献可以忽略,那么,当开启transient noise对ADC进行瞬态仿真时,是不是要把flicker noise关闭掉(通过设置足够大的noisefmin,或者缺省noisefmin的设置使noisefmin默认等于noisefmax)?

网友A:
1/f 我记得是低频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 我记得是低频部分啊

ADC中的电路噪声主要来源于1)开关的热噪声 2)OTA的flicker noise(1/f noise)和热噪声,ADC输出码流PSD的低频部分的噪底主要决定于第一个OTA的输入offset和1/f noise, 你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成份,注意,它并不是开关MOS贡献的,大多数文献都不提开关的flicker noise, 不知为何?如何理解?trannoise仿真时是不是要关闭flicker noise?

网友:
我用ADE L仿真过PLL的,噪声成分报告中 1/f成分很少,看你工作带宽和中心频率了,这个闪烁噪声是器件固有的,也没办法滤

网友B:
MOS采样开关工作在深线性区,VDS近似0了,flicker噪声电压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采样开关工作在深线性区,VDS近似0了,flicker噪声电压很小

诚挚感谢!谢谢前辈指点。
请问:
1. 能不能稍详细点说明?有何参考文献?
2. 在enable transient noise的tran仿真中,若仅考虑开关MOS的噪声的影响,“刻意把flicker noise关闭掉”可不可以?

网友C:
ANALYTICAL LOW-FREQUENCY 1/f NOISE MODEL FOR LIGHTLY-DOPED-DRAIN MOSFETS OPERATING IN THE LINEAR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ALYTICAL LOW-FREQUENCY 1/f NOISE MODEL FOR LIGHTLY-DOPED-DRAIN MOSFETS OPERATING IN THE LINEAR REG ...

谢谢!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ALYTICAL LOW-FREQUENCY 1/f NOISE MODEL FOR LIGHTLY-DOPED-DRAIN MOSFETS OPERATING IN THE LINEAR REG ...

看到 傅大爷 的头像,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网友(2022-08-18):
群主有结论了么?我最近仿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