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模拟版图做成一个IP导入ICC里使用

楼主(2022-02-08):
500资产
有没有大佬知道将自己画的模拟版图做成IP给ICC使用的详细流程。

网友:
将版图的IP抽成lef

网友A:
ICC 一般需要lef  或是def  所有需要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 一般需要lef  或是def  所有需要转下

我是直接用GDSII文件在milkyway下生成了 .CEl和 .FRAM文件。但是 .lib 文件不知道怎么弄,没有 .lib 文件它如何被前端调用?

网友:
.lib  一般模拟IP 我们都是写个简单的 比如 电容 多少 电压多少 就够了

网友B:
lib没timing 要求就手写个,包含pin定义就行,有timing 要求,要用k库工具例如siliconsm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没timing 要求就手写个,包含pin定义就行,有timing 要求,要用k库工具例如siliconsmart ...

谢谢了,我再看看资料了解一下怎么做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