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中红圈代表什么

楼主(2022-02-08):
请问图中那个Vos代表了一种实际电路,还是说仅仅表示有失调电压

网友:
误差信号或者失配产生的电压

网友:
第二种 一种电压

网友:
只是示意圖, 代表 A1's offset voltage

网友:
equivalent input offset voltage of OPAMP A1

网友:
仅仅表示有失调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就是电压源的符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