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cap-less

楼主(2022-02-08):
最近看论文产生了一个疑问,LDO设计中经常提到cap-less这个结构,但是不同的论文对这个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
1.输出端不挂片上电容且无off-chip电容,这也是我一开始的理解
2.但是有的论文里,又把输出端集成片内电容,无off-chip电容的情况也认为是cap-less设计
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是不是只有情况1才是真正意义的cap-less呢

网友A:
大多数capless都是情况2吧,片内挂个几十pF很正常,否则undershoot/overshoot很难做。
对于数字LDO,片内有完全不挂电容的做法。

网友B:
做工程的,死磕概念没有什么意思。
你做LDO是为了给其他模块供电,高频的瞬态电流只能用电容来提供,不然你的LDO需要非常大的带宽,才能实现功能。感觉2是个常规的追求。
你不需要额外的片外电容,不需要出PAD,也就不需要考虑电容的实现方式,具体尺寸,规格,后面的焊接等等一系列操作。就能实现LDO的功能,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实现方式。
概念能给你什么?大不了说的更具体一点:无片外电容。这不就得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挂电容好处多多,只要不太大

网友:
挂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capless都是情况2吧,片内挂个几十pF很正常,否则undershoot/overshoot很难做。
对于数字LDO,片内有 ...

谢谢解答,因为看到有论文挂了个80pf的,现在有些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程的,死磕概念没有什么意思。
你做LDO是为了给其他模块供电,高频的瞬态电流只能用电容来提供,不然你 ...

不是为了死磕概念,也见过通过电路结构来实现完全不挂电容的。只是不太希望摸棱两可这样子,不过也谢谢你的解答,很有收获

网友:
generally,  case 2 is correct

网友:
Capfree -> chip   电容任意
Capless -> chip 没电容 都算 cap-Less
又有
一般ldo + 内挂放一堆低压mos电容,片内电容可挂不少.
dfc 那论文提到capless LDO , ,这种架构需dummyload 否则容易不稳,且内补也要不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capless都是情况2吧,片内挂个几十pF很正常,否则undershoot/overshoot很难做。
对于数字LDO,片内有 ...

片内不挂电容,怎么做?

网友(2024-08-01):
请问在capless LDO主极点在内部,这时低输出电流下PM恶化,一般有什么方法来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