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仿真问题

楼主(2022-02-08):
各位大侠,我在做gm/id仿真时,报以下的错,波形出不来,请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ERROR (ADE-1057): Could not evaluate expression
'waveVsWave(?x OS("/M0" "gmoverid") ?y (OS("/M0" "id") / VAR("w")))'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error(s)
("quotient" 0 t nil ("*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nil / srrWave:0x2739c020)"))
Ensur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he expression is correct.
*Error* _waveVsOtherWavesYvec: can't handle _waveVsOtherWavesYvec(nil nil nil nil nil nil)

网友A:
你的有些变量出现了0值吧,扫参的时候不要从0开始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有些变量出现了0值吧,扫参的时候不要从0开始扫描

已能成功出图,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是十分感谢回复!
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在设计运放的时候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能成功出图,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是十分感谢回复!
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在设计运放的时候用起来。

补充一下,在输出框里面勾选save解决的

网友(2023-12-08):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输出框里面勾选save解决的

具体是怎么操作啊。可以教一下嘛

网友C(2024-03-20):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输出框里面勾选save解决的

我点了save也不行,题主最后咋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点了save也不行,题主最后咋解决的呢?

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关闭ADE L ,之后通过原理图的Launch打开不要直接从library Manager中直接打开ADE
或者是在library Manager打开的时候选择NEW Session,不要选择Last  Session.

网友(2024-05-06):
dc仿真sweep  Vgs 后,这个error就消失了

网友(2025-01-01):
引用 网友C:
我点了save也不行,题主最后咋解决的呢?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save点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