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2-02-09):
有没有大佬知道Laker的UDD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UDD = User Define Device

网友:
UDD= User Define Device 用户自定制的cell,可以参数调节大小的,类似pcell.

网友:
Laker可以等同于Virtuoso
UDD等同于Pcell
S和C厂商的叫法不同而已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大佬